请教下大家西数硬盘SMART表的C4 05两项如何清零

楼主(2013-12-16):
已经用WDR 3.6 清空了SMART表,但是C4 05 两项重映射计数数据还是没有清零。
有朋友可以分享下这两项清零的方法吗?听说WDR可以做到,但不清楚如何操作

网友:
当前 阈值 数据的值关系
05 C4 C5 C6的数据正常都是0
数据出现的时候就要注意
小于阈值还好   数据一旦大于阈值就是超过了警戒线 都是警告的状态
这时候就该注意当前和阈值的关系了
当前低于阈值就代表硬盘即将不正常反映
一旦当前到了1也就是最差的计数了
出现了上面的情况请立即备份重要数据准备换
因为数据是第一的

网友:
大哥,不要复制好无?我清楚代理什么意思,坏道已给我加入G表转到P表,然后清空G表了,还是有这两项提示。请教下大家怎么清除

网友A:
看不懂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啊 楼主

硬盘SMART表中05 C4两项数据清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