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3-2350M UNCOREPWGOOD 是哪个脚?

楼主(2013-12-16):
故障机:ACER 5750G, 板号LA-6901P 2.0
故障: 触发上电0.4A左右,掉电之后自动反复3次上电掉电过程。
测:只无CPU供电,断开95831的24脚电阻有1.1V CPU供电。
求:想测UNCOREPWRGOOD,CLK_CPU_DMI,CLK_CPU_DMI#三个信号,从LA-6901P 0.1版的图纸上看好象不对,请各位高手告知I3-2350M 的这三个信号的脚位。如有此板的图纸或I3-2350M 的手册更好,谢谢。

网友:
42   36  还有一脚看下

网友:
42 36 ?!不理解。
请有相关图纸的高手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