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LA-4102P不触发

楼主(2013-12-16):
接修一 HP DV4,故障为有待机不触发,用两芯的电源插头测试的待机电流大约为0.016,基本正常(用两芯的电源插头是开不了机的,学弟们注意,)测试内部触发条件都具备,但是就是不触发,EC未给南桥发出信号,找同版本BIOS刷后亮机。附LA-4102P  可亮机BIOS

HP DV4 PM45 LA-4102P.zip

网友:
bios 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BIOS程序坏了当然不能触发了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BIOS程序坏了当然不能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出问题也是通病的,和CQ40一样

网友:
哦,好像DV6也是这个样子,学习了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

网友:
不错 BIOS刷好的几率还是比较大

网友:
一句话总结 BIOS不正常导致不触发,看来遇到问题主板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