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修复工具

楼主(2013-12-16):
最近有几块笔记本电池都有不同程度的损耗,其中一块最高到90%,断电用不到10分钟就关机,决定对它用起死回生术进行修复。
第一步:放电,用的是12V汽车灯泡做负载,后来灯泡坏了,现在图上用的是个风扇。看图:

带有充电开关和放电开关,充电时用外接稳压电源。放电时,关闭充电开关,打开放电开关,风扇转动放电。因为定的有电压表和电流表没有到货,先空着没装,现在只能充电时看稳压电源的电压表和电流表充电,放电电流现在还看不到。
第二步:充电,我接12V稳压电源,关闭放电开关,打开充电开关,开始充电。看图

第三步:修复后的图片,因为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修复前没有拍照,只有修复后的图片,修复前损耗90%,修复后为0.00%,原来能用10分钟,现在能用1小时左右。修复后的容量比设计容量还高,不知道为什么。

要停电了,先写这么多,大家可以一起来研究下这个物理充放电怎么做,一起来改进。

网友(点评):
太牛了 大将

网友:
我晕 这样都可以 啊  我以为是在笔记本上修复

网友:
这个自己改装的吗?

网友:
兄弟这样真的行吗?

网友:
锂电池又不是铅酸的,我拆开好多电池都是有个别的电池芯挂了,这个除了换还能修复?

网友:
还能这样修复啊 一般都换 不知道这样卖出去能管多久

网友:
有点怀疑,一充一放就能搞定吗?还是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高手哈!

网友:
可靠性多大

网友:
真的假的管用吗

网友:
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
这样很危险吧 电池易燃易爆的  有些钱还是要放弃的

网友:
这样感觉没有安全保障  电池这玩意儿不好说  要说用户用着用着炸了   那就完蛋了

网友:
笔记本锂电池也能修复太好了,希望楼主能介绍的再详细些。

网友:
笔记本上放电不彻底,不能完全放电,有的人说完全放电会对电池有伤害,目前测试还没发现有什么伤害。充放电都有保险,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危险。现在发现一点问题,就是电池充到半道不能断,一断电就不再充电,有人懂了可以说出来。

网友:
这是做完后的图片,主要是用来放电用的,到底能不能修好还得看以后使用效果。反正有的能修好。

网友:
彻底放电后再充满电后,电池修复。

网友:
请问楼主电池放到电压为多少伏好?然后用笔记本自带电源适配器充电行不?

网友A:
电池里的电尽可能放完,然后直接装笔记本上不开机充满再测试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搞定,激活了几块电池了?我手头也有两块电池报废,如果可行我就试试

网友B:
看着不错,就不知道是不是每块电池都能搞好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看到12V的电珠不亮为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看到12V的电珠不亮为准吗?

第一次放电放到不亮,等一会再放到不亮,重复几次,到最后一直都不亮为止。彻底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就不知道是不是每块电池都能搞好

不是都能修好,也有修不好的,电芯坏的没办法修好。

网友:
我拆了不少笔记本电池,大部分电池组有一个把电池充不进电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捅菊花但那样很危险,

网友D:
楼主,你的电池正负极怎么区分开的?传授下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放电放到不亮,等一会再放到不亮,重复几次,到最后一直都不亮为止。彻底放电。

我将电池放到小电珠不亮后,将电池插到笔记本上,然后将电源适配器也插到笔记本上,进行不开机充电,刚开始橙色电池指示灯常亮,两小时后橙色指示灯不断闪烁,这样一直进行下去可以吗?

网友E:
这样也能修复吗,我一直以为要拆开换电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将电池放到小电珠不亮后,将电池插到笔记本上,然后将电源适配器也插到笔记本上,进行不开机充电,刚开 ...

不开机充上5个小时以上,或者充一晚上都没问题,然后再放电,再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电池正负极怎么区分开的?传授下经验

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如果表上显示的是正电压,那么红表笔就是正级,黑表笔就是负级了,只限数字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也能修复吗,我一直以为要拆开换电芯的。

这种方法只能修一部分使用过程中充放电不充分的电池,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

网友:
这样都行 真的是学习了 要是能说得详细点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如果表上显示的是正电压,那么红表笔就是正级,黑表笔就是负级了,只限数字表啊 ...

这个自然是试过了不好用,所有的引脚和负极都有电压,是否是最边上的两个才是正极和负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然是试过了不好用,所有的引脚和负极都有电压,是否是最边上的两个才是正极和负极呢?

IBM T4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IBM T40的电池:

这个区分简单,我的HP电池就没看到有电池正负极的标志。

网友:
avc扇叶 当放电工具!高手

网友:
这相当于激活,有的是电池组中的其中一节已经坏了,用这方法就不行。

网友:
这个貌似挺有用途。

网友:
先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直接一个风扇正负极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作为放电,放完了又用可调电源12V接到电池正负极去充电不就了?此推算是看完此贴得出的结论,纯属自己的想法,有错误勿喷

网友:
还有几个电池,也充不了电了,马上动手!

网友:
学习中   自己改装

网友:
什么意思  一充一放就好了吗,然后再用鲁大师测下就OK   真的 假的啊

网友:
用风扇做负载放电得多长时间才能放完啊??

网友:
看完此贴用了挺长时间,感觉是在浪费生命 。之所以用了挺长时间,是因为边看边怀疑!边怀疑边想要找到答案,结果呢?

网友:
对那些说浪费生命的人我也能理解,必竟人和人之间是有差距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同样一件工具也不是所有人用着都一样。废话不多说了,总之一句话,觉得有用的你就顶,无用的算我白说。下面看图片吧,同一块电池修复过程,有图有真像。
第一张:没做修复前,电池不充电

第二张:第一次充放电后

第三张:第二次充放电后

现在正在做第三次充放电,请大家耐心等结果吧。期待中......

网友:
从我的想法,不太可能。觉的从理论上就不通。不过没试过,有待验证

网友:
会不会爆炸什么的啊,一般是锂电池用久了不良导致无法存电,一般要更换锂电池吧。

网友:
有机会自己亲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池里的电尽可能放完,然后直接装笔记本上不开机充满再测试

这样会不会出现过放而锁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会不会出现过放而锁电池

目前没有发现过放过锁电池。

网友:
继续补充这是第四次充放电效果

网友(2014-01-15):
看看经验,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方法有什么理论支撑吗?

网友:
这都能行?锂电没有记忆效应啊,好像早期镍铬用这个办法好使的

网友:
这办法管用不,我的笔记本电池原装的已经挂拉,买了个OEM的,现在发现不插电源直接就挂拉,就是说OEM的也已经挂拉,看来要向楼主学习拉

网友:
这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才能最终知道结果,不会是刚放完电的原因吧

网友:
这样都行 表示怀疑

网友:
好乱的维修工具台。这么做危险吗?

网友(2014-02-18):
这工具修电池是有用的,就是全手动修复太麻烦 ,不好推广。想研究的可以自己研究。

网友:
我的本 不行啦 明天拿店试试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啊

网友(2014-07-11):
这是什么原理。。这样放放就就修好啦???

网友:
对于中期寿命的电池也许好使,但我的电池已经是832次充放电了,安楼主的方法试了试不但没效果,反倒问题有点严重,没试之前是绿闪烁,试了之后变橘黄灯了

网友:
这个对里面有个别坏的电池无效

网友:
不知道修复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崇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
这样搞应该 也用不长把··毕竟有的电芯不行了 啊···

网友G:
楼主这样也可以。。。。
小陈电脑维修中心
只能修一部分,主要是对充放电不良的电池进行修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样也可以。。。。
只能修一部分,主要是对充放电不良的电池进行修复。

网友:
电池 这么弄完能用多久啊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已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