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发

楼主(2013-12-16):
该机器拿来有待机不触发0。02a,刷过bios(ec的),待机由0.02变成0.01,3v 5v都有(没刷前也有),拉低开关脚没反应,ec不发出s5_on。按时序发现待机芯片rt8206m没有电源好信号

我断开28脚后面的一个0欧电阻pr240,上电还是没有电源好信号。这个会不会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啊?
第10和30脚输出电压检测都正常5v和3.3v

网友:
第一脚 REF有2V没,如果没有,换个芯片看一下

网友A:
是不是AMD的啊,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断开后级还没有,那就肯定是芯片没发出来啊,建议参考楼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MD的啊,看看网卡有没有问题啊

intel的cpu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电源好信号是要等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最后才输出的,楼主可以查下芯片BOOT 和REF 引脚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工作条件都满足就直接换芯片OK

网友:
查下芯片 BOOT端电压情况, REF 这个引脚电压与芯片  UGATE 驱动电压端工作也有联系的。

网友:
检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如果都具备那就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
有料的话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有的话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是否有上拉电阻,再不行给个3.3V看看

网友:
同意换个芯片试试     修好说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我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和RT8206B一样。不知道这个芯片和RT8206B能不能代换,有换过的朋友说下。PG是各条件满足后才发出的。其它条件不正常发不出PG

网友:
楼主这个是求助帖吗~~如果没有PG发出的话~~~看看PG都去哪些地方了~~~打打阻值~~看是否有短路的~~~还有就是二级电压短路也会造成触发马上就掉电的~~~感觉像是不触发的~~~别被误导了~~好好查查~~~

网友:
只能换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进水断线的

网友:
既然没有  看看它从哪来到哪去 一步步 查是的

网友:
换待机芯片

网友:
楼主修好的的话请分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
我量过了.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啊.pg那边的电阻被我取了还没有

网友:
订了个芯片回来,今天到.换上去看看先,如果好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
换吧换吧。。。。。。。。。。。。

网友:
换换更健康哦

网友:
先换芯片再看撒

网友:
这样的故障比相对好修,能搞定

网友:
看看EC 的条件满足么

网友:
确定刷对了没

网友:
查一下8206 PG信号

网友:
客户不修了。没机会试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有时候3v5v出来,待机芯片也有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好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