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00一体机网卡雷击维修

楼主(2013-12-16):
找了下没发现一体机发在哪里,如果发错位置了还请版主移动下,谢谢了!
客户拿来就说网卡不好用,可能雷击了。拆机看网卡芯片上有一小洞,芯片型号RTL8111DL,更换后测周边没发现问题,开机插网线无反应,U41、U42进网卡芯片,各引脚对地阻值很低,没找到相关资料,都是过孔出来一端接网卡芯片一端接U41、U42芯片1、4、7、9脚,仔细查看发现U41有轻微裂痕,拆掉U41上机插网线测试OK,只是网卡灯不亮,主板上未找到网桥,不知这芯片是不是起网桥作用?网卡灯又是哪控制的。

网友:
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小白 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算是数据传输的吧~~~灯应该还有别的东西控制的吧~~~没图纸不好能啊

网友:
不错,进来学习的。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U41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4-07-16):
图片太不清晰了。

网友:
手头有一台海尔一体机,也是网卡被雷击了,换了也没反应,虽然驱动什么的都装上了,就是不能用,网卡灯也不亮,就看到你这个帖子了,真好,我估计我那个现象和你这个一样一样的,明天按你的思路搞一搞,谢谢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2014-08-20):
一般都是芯片问题,,一般都有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