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电源高压态一体板的高压条坏了维修

楼主(2013-12-16):
这个是优派VG2021M上的 高压态部分坏了 该怎么维修  本来想重新买个 可是八九十块钱!屏幕没背光有显示图像 已检测是高压态问题

网友:
驱动管还有三极管坏了,通病,直接改高压板省事~

网友:
没有背光?竟然还有图像?

网友:
修好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保险、三极管都换了么 这些事通病  再不行就换通用板吧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省事得多,也去不了几个钱

网友:
改高压条吧,省事。

网友:
首先说说楼主的头像·~一个大苍蝇~~呵呵~~~~~再说说楼主的问题~~如果想省钱~~就直接去保护~~或者买个通用高压板改上去~~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把高压部分锯掉,找好OFF/ON线,把12V过高压的跳线剪断,加个12快的4口高压条或者2口的就可以,不然修起来浪费精力,我碰到的都是高压线圈挂的多

网友:
直接换一个高压就OK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吧  楼主

网友:
要是一点都不亮了  那就有可能是高压的问题  要是亮就是有点暗的话 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体板,高压坏了,把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元件拆下来,改成小板高压条(需加长灯管线)。这款机器空间小,改装时注意这一点。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省事

网友:
直接换个高压条

网友:
这种高压板好像有点特殊,改了好几次没成功

网友:
干嘛要把剪掉   不能把高压部分全不拆掉么  ?   剪了多麻烦啊

网友:
楼主的头像真恶心

慢慢修高压部分就是了,

网友:
直接把一体搬上面的变压器 取下来。 然后改个高压就可以了。  如果懒的取  不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