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短路不关机正常吗。。。

楼主(2013-12-16):
cpu风扇吵,开机中用铁丝把风扇头和电源插头5v接起来了。两铁丝碰到几次,有火花,铁丝变烫。但机器一直运行正常,电源也不关机。
特意试了下,短接12v直接就关机了。电源是长城300p4.

网友:
查下ATX的电压或阻值

网友:
很不错的待遇

网友:
如果是待机电源,应该不会关机,但会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