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问题

楼主(2013-12-16):
平台复位PLTRST#有1.05V,测网卡的25脚也有正常的1.05V,但是经过U30 ( 74LVC1G07GW)后就没有电压值了,不知道可以拆了这个U30把第二和第四脚搭在一起吗,

网友:
我这个板子是没有集成显卡供电,HM65芯片组的,要跑代码之后才会有集显供电,CPU复位没有出来,所以按时序查了CPU没有出来,所以不 跑代码,cpu供电IC时95831的

网友A:
查下CPU供电IC95831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供电IC95831工作条件情况

CPU供电时正常的,3脚和8脚的PG信号也是正常的,供电IC换过了

网友:
U30的第二脚和第四脚直接短上没用的,还是要把它修出来才行

网友:
VR_SVID_ALERT#    VR_SVID_DATA和VR_SVID_CLK也有正常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时正常的,3脚和8脚的PG信号也是正常的,供电IC换过了

可以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U30 4脚发出的CPU PLTRST#是南桥发出的总复位平台信号。

网友:
试过就算连接上也是一样没有,还是要查问题才行。

网友:
换南桥看看如今的机器南桥好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平台复位不是3.3V,难道笔记本有的不一样吗电压?

网友:
你把U30的4脚拔起,看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就说明4脚后继出问题了,相反 就是前面有问题了

网友C:
楼主既然你找到了问题为什么不大胆的试试呢~~反正又不是供电模块的事~~~只是一个信号电压~~飞过去就飞过去呗~~~对了最好打一下阻值看看是否短路呢~~~

网友:
HM65的机子没有CPU电压可以刷下BIOS试试,还是就是测HM65的25M晶振有没有工作。换桥

网友:
突然又发现CPU_PLTRST#的上拉供电没有,难怪呢,R469上有1.05,到信号线上就没了,对地值有97欧姆

网友:
R469和R482之间的对地值97,是不是低了呀

网友:
cpu_rst 觉得好难修哦。。。都好多台没搞定了的。。都没头绪。。。

网友D:
平台复位不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不是3.3V吗?

应该也是3.3打算换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既然你找到了问题为什么不大胆的试试呢~~反正又不是供电模块的事~~~只是一个信号电压~~飞过去 ...

飞过去没用好吧,

网友:
桥换过了吗?有没有用

网友:
后继问题一般是南桥短路损坏多

网友:
可以先折掉看看,

网友:
楼主搞定了么  分享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