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换了桥(南北桥一起的)后不过内存问题,开不了机!

楼主(2013-12-16):
     华硕K43S笔记本换了桥之后,关机一个晚上后,第二天开不了,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可调电流显示不过内存,CPU已经工作,电流停在1.4-1.5之间上不去了,如果是把内存拆下来再装回去,立马能开机点亮,?(内存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一整天都能开机没问题,但是一但关机比较长时间之后,就开不了机了,是桥没做好吗?求大神,在此感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集显还是独显,集显就换个新的南桥再刷个BIOS,独显的要主要显卡电路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再吹下显卡

网友:
还在求助中,悲剧啊,搞不定收不到钱了,还倒贴了几十块的北桥芯片成本进去!!坑爹啊有木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独立显卡的,英伟达GT520M1G的~

机器没进水摔机吧?你刷过BIOS 了吗?前面的都考虑过了就是南桥没做好,换个新的才35块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进水摔机吧?你刷过BIOS 了吗?前面的都考虑过了就是南桥没做好,换个新的才35块一个

没进过水~摔过一次,不严重~只能重做看看了····

网友:
K43的机子 很多都是通病
CPU那块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进过水~摔过一次,不严重~只能重做看看了····

换个新的,别不舍得那钱,新买的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2014-05-22):
如果之前是无法开机,换桥之后可以点亮的话就应该是没做好,或是你换的桥芯片有问题

网友:
应该再换桥,桥内部虚焊就是这样

网友(2014-12-20):
好像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