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昭阳E43A不触发

楼主(2013-12-16):
不拆机,插电流表看待机0.04.以为待机出来了不触发,所以给客户报价180拆机修,拆机拿出主板,待机还是0.04,测待机3 5V,哦?无电压,哈哈,这机子真怪没有3  5V还可以出来0.04的电流,测待机芯片ISL6237的3 4 6脚有电压,工作条件满足了,再测14脚 EN1无电压,27脚EN2也无电压,5VAL也无,难道是这个芯片本身坏了?算了,加焊下先,可能虚焊了呢,加焊后,插电流表,待机变为0.02了,嘿嘿,难道待机出来了?测3  5V出来了,按开机键触发了,嘿嘿,算是秒杀吧。

网友:
这种反修的可能性比较大哟!还是换一个好些

网友:
换掉保险些

网友:
一般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先吹吹 然后再换掉 这样好些

网友:
牛逼  你这算是运气好啊 上来啥都没查 算起来就量了一下芯片的供电  开启是哪送来的都没有查   狗屎运真好哈

网友:
下周接着秒哈

网友:
这种秒杀的板子还真不多,楼主好运气!

网友:
不触发  要是南桥的问题  180会不会少了点

网友:
就加焊下估计还会来找你

网友:
应该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网友:
不错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一般换一个好点吧 呵呵··

网友A:
很多不稳定吹下就好,冷了就不行

网友:
学习了,不过感觉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很明显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这种待机芯片虚汗的极少数,要么就是芯片不良,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你吹一下刚好把那块区域加热了一下

网友:
谁说我没查啊,我查了没待机电压,然后查了这个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了,主开启有了,EN1电压是5VAWL来的,5VAL是这个芯片发出来的,所以就加焊这个芯片 了,本来说要换一个的,肯定就先加焊下看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返修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这种待机芯片虚汗的极少数,要么就是芯片不良,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你 ...

这种类弄的芯片我修过好些个虚焊的了,上次修一个THINKPAD的,是内存供电芯片虚焊,现像是掉电,最后我也是加焊了下好了,一直用到现在没有出问题最少也有大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不稳定吹下就好,冷了就不行

本人表示、,放我这冷了三天都可以,没发现不行

网友:
哈哈哈,无待机也能这样吹吹就秒杀,就担心那种虚焊通电就烧后面一堆管子的机器,查不出来就烧鸡。各种滋味都有,又还怕再烧东西。

网友:
秒杀的好啊,收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碰到虚焊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