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P 不触发

楼主(2013-12-16):
昨天一块78LMT-S2P的板子不触发,查待机电压ATX 9脚有5vsb 对地阻值220,PW也有5v的电压,RE也有3.2v电压 ,就是不触发。。从ATX9脚跑线到lm393第8脚有5vsb,可io8720f的5vsb没有,因没有图纸就不知道再往哪里查了,哪位大神指导下..还有就是我用旧电源就能开机触发,新的我换就个都不行,我郁闷

网友:
开机针上有没有电压

网友:
IO开机时序75----72----71----76,如果是GB就再加个31

网友A:
呵呵,这问题还只能说电源有问题或是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问题还只能说电源有问题或是不兼容吧

电源换掉几个都是不触发 全新的,再说电源会跟主板不兼容 没听说过

网友B:
可以更换试下,一般开关针上有电压 ,主板不能触发的话,都是 IO PWRBTIN OUT开关信号引脚按下开关没有产生电压跳变导致的多,或者跑下开关针到此信号引脚的线路,一般是开关控制三级管出现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更换试下,一般开关针上有电压 ,主板不能触发的话,都是 IO PWRBTIN OUT开关信号引脚按下开关没有产生 ...

可以更换IO试下,一般开关针上有电压 ,主板不能触发的话,都是 IO PWRBTIN OUT开关信号引脚按下开关没有产生电压跳变导致的多,或者跑下开关针到此信号引脚的线路,一般是开关控制三级管出现问题多。

网友:
这种IO坏的多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