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口供电短路,能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3-12-16):
一个主板,垃圾主板没品牌的那种,G31的好像, 开始的时候是加电没反应, 开机键也没电压,我换了一个1117后 , 就OK了, 正常了, 进系统了, 以为就好了,客户拿走后说USB不能用,我测一下 供电短路, 短路也能进系统,  呵呵,   但是没图纸, 大家分析下 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奇奇怪怪的都会有,不管能不能进系统,先修好短路

网友:
那里坏的少啊。。

网友:
供电短路跟南桥没关系的  跑线吧  查5V的供电从哪来

网友:
如果USB供电有单独的电路而且没有电压检测电路的话,短路并没有造成电源保护进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直接查电路

网友:
USB 5v短路了?那不是插个U盘都得坏。

网友:
USB供电短路还能进系统,还真是神了,无奇不有啊,看来很多传统观念都该改改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前置面板U口是不是坏了才短路的,好多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的话就要修主板了...

网友:
稳压电源调5V,烧撒。

网友:
USB上有5V供电的话估计就是桥坏了

网友:
求发布结果 学习了

网友:
检测发现, 不插电源的24接口,  裸板测供电 阻值正常。 插上电源就短,   电源换了  还是一样。  求思路 !!

网友A:
检测裸板的时候测USB供电阻值正常 ,  插上ATX电源接口就短, 电源也换了, 还是一样, 求思路 !

网友:
我昨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求答案!

网友:
无语  等待答案  给个图看看呗

网友:
裸板测试 连接USB 5V 的 供电 是电容短路 还是 供电芯片短路,这个要分别对待 好修,只要不是 数据那一组就可以,,你懂的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裸板的时候测USB供电阻值正常 ,  插上ATX电源接口就短, 电源也换了, 还是一样, 求思路 !

你明显没搞明白阿,管电源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