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通用电源板引起屏幕抖动

楼主(2013-12-16):
有一显示器闲置,联想的,我有几个驱动板,还不会修显示器,想研究研究
拆开后,屏是au的m170eg01,我在网上查了有2270驱动板对应这个屏的驱动程序,下载好后刷好程序,点屏。
用通用一体板(电源板和高压板在一块板上)连接2270测试,图像正常,但亮度不够,不清楚是哪的问题,这次用通用电源板和高压板代替一体板,图像有些很轻微的抖动,就像vga线质量不好引起的那种现象,亮度没问题,但是用一体板就没抖动问题,说明不是vga线,我这时测了一下电源板输出电压,5v那是6v,12v那是13v,感觉高,怀疑是这引起的
于是又把一体板装上,测两个电压,这两个电压一个是4.9v,另一个是12.1v,看来是电源板电压高引起的
但又怀疑是不是高压板引起的问题,于是用可调电源连接测管仪给四个灯管中的一个供电,代替高压板,再用电源板给2270供电,此时的灯管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就不用了,连接好后通电测试,跟以前一样还是有抖动
换用一体板给2270供电,其他的还是像刚才那样连接,这次图像无抖动,亮度也正常
看来就是电源板5v高到6v引起的屏幕抖动,但如何能将6v降到5v呢,希望师傅们帮忙解决

网友:
6v 不跳变吗

网友:
几乎不跳,有0.2的跳变

网友:
好像这次买的电源板有问题,我买了这个板子5个,其中两个都是这样的,屏都会抖动,其他三个没试

网友:
电压不稳。。。。换块高压条试试

网友:
光耦 反馈电路

网友:
刚才我在电源板5v输出那接这个电路,

这次,驱动板供电5v那不是6v了,成了4.8v,但还是有波纹,不管事,不是电压高低的问题,估计是电源板输出有杂波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结果,我找出问题答案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少了220v挨着的一个大电感,我以前也买过这种电源板,没用完,与这次装的板一对比,少个电感,用以前的板子点屏就没有纹,于是将那个电感卸下来,装到现在的板子上,试了一下好了
都是商家太偷工减料,我得跟他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结果,我找出问题答案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是少了220v挨着的一个大电感,我以前也买过 ...

楼主贴个图片对比下看看,进货渠道说一下,让同行注意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的旧的PWM芯片吧,才会这样的。

网友B:
220V供电线路中要接个电感的,通常是4脚的双线并绕的线圈,主要就是直到防干扰作用,你这个板子少了这个,当然会有纹波干扰。现在的商家都太那个了......楼主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以后大家都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供电线路中要接个电感的,通常是4脚的双线并绕的线圈,主要就是直到防干扰作用,你这个板子少了这个,当 ...

网友:
那就加个滤波的

网友:
你换一个试试,用12V供电的那个窄的通用版加个高压试试,我碰过这问题,最后是通用电源板的事,十来个都返回去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