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 检测不到声卡!

楼主(2013-12-16):
拆开量了下声卡RESET#,有3.3V,再量BCLK一点电压都没有,DVDD1、AVDD1都正常;这些电压都来了可系统里还是没设备!这里时钟的BCLK是单桥给的,不知道是桥虚汗 了还是坏了桥很容易爆这个桥,这里BCLK没电压是不是可以直接判断是桥的问题了??求哥哥们给个招

网友:
你看看 是不是 AMD 芯片   是的 就加旱北桥   我修过

网友A:
加焊桥试试

网友:
个人建议桥容易爆,你先换个声卡先,如果换完声卡后不好,你再做桥

网友:
查下南桥,换个网卡芯片

RTEWTYR -5 严禁灌水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觉得楼主首先测量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然后再去掉声卡测测阻值是多少~~~看看图纸是否是桥直接给出来的~~是不是经过什么元件了没~~或者是有没有断线~~~最后实在没招了再动桥~~

网友:
就是桥坏了,

网友:
先换个声卡试试吧

网友:
主旨正常的 是桥直接给的

网友:
先挑起来看短路不,再要看外部和桥是否通,

网友:
x修好了吗

网友B:
声卡第一脚是3.3V供电,直接是24PIN电源第一脚过来的,  5 6 8 10 11脚是直接进桥的,你拆了声卡量这几个脚的对地阻值,若都正常,一般换声卡IC就OK,若这5跟线不正常,弄桥或看看到桥的线路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声卡。。。。。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第一脚是3.3V供电,直接是24PIN电源第一脚过来的,  5 6 8 10 11脚是直接进桥的,你拆了声卡量这几个脚 ...

桥焊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试试

加焊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第一脚是3.3V供电,直接是24PIN电源第一脚过来的,  5 6 8 10 11脚是直接进桥的,你拆了声卡量这几个脚 ...

芯片换过了组织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