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出竖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16):
液晶显示器 出竖线 本地好像有一家 有专业机器解决,但是送修一般都是几个月,连尸体都找不到
实在没招,网上看到有买 平头烙铁的,不知道有没人用,操作使用方便否,
成功率高不高?弄好,能管多久不脱焊?
请高人指点,知道论坛博大精深。高手隐于其中,望指点迷茫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还是别折腾这个了 弄不好就陪显示器了
同意楼主:
5.0
凡修士
同意楼主:

网友:
鹏锋
同意楼主:

网友:
真没必要弄这个烙铁头吗?、
还有楼下的补充吗?

网友:
嗯 那个很脆弱 没有专门的设备很难成功 如果你很想试试的话 建议用自己的显示器 坏了也不要赔

网友:
还是不要搞了,本来有的可以凑合用一下,说不定你一折腾还不能显示也不稀奇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
希望楼主修的好,我也有台22的DELL竖线,不敢动。

网友:
不懂。竖线了,是准备处理哪个部位?

网友:
处理相应位置的屏线

网友:
这种情况要压屏机才行,看你在哪里了,如果在广州的话那就有修这个的。

网友:
那个工具只能搞搞手机,搞液晶显示器会害死你的!

网友:
修亮线啊,北京也有

网友:
我有块屏,也是有3道竖线,也想知道怎么修,有好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
好像需要ACF异性导电胶,和热压设备吧

网友:
业余条件下,不好搞。

网友:
先要说好风险
不然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