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硬盘分区没问题,坏道也没有,怎么就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3-12-16):
西数160G串口蓝盘型号:WD1600AAJS,通电时间3100多小时,全盘测试完美无坏道无色点,分区格式化、拷入考出文件都可以。就是装不得系统,装完系统,进入到XP滚动条就重启,偶尔可以装完系统进入到桌面,鼠标也点不开东西.

网友:
复位SMART表看看

网友:
我以前也有这种类型的盘,没一个绿点,就是装系统不成功,之后重新跑SF解决

网友:
写引导没试试看吧!

网友:
跑一下SF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