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BM X220 经常提示USB无法识别,一直弹,一直弹

楼主(2013-12-16):
I BM X220 经常提示USB无法识别,一直弹,一直弹,进PE也是一样,排除软件故障。各位大神提示提示

网友:
!!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6-06-23):
检查一下USB的信号线的阻止正常没有 5V电压正常没  不然就刷个BIOS看看  不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