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兄弟没什么下载,下面的维修案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3-12-16):
案例1

一台戴尔D830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进水后不开机,进水以后戴尔笔记本用户及时的切断了外接电源和电池,并迅速将笔记本送到进行我司维修部并且迅速维修。

拆开戴尔笔记本电脑以后,维修员迅速将戴尔笔记本主板进水部位进行清理,并放在主板预热台上进行烘干,烘干以后,进行上电测试,上电以后主板没有待机电流,测主板上3V 5V 均没有产生,测主板系统供电芯片ISL6236对地阻值,发现6236供电芯片的输入脚电压为0V ,经过检测发现主板断线,飞线后故障排除,顺利解决故障。装机测试戴尔D830笔记本电脑,发现触摸板无法使用,用户对这个故障不在乎,因为平时都是用的鼠标。测试无其它不正常情况出现,故障排除,交付用户使用

案例2

联想笔记本开机后进入操作系统后约20分钟自动关机,黑屏,再开机没有反映,键盘左上方明显发热严重。掌托部分也发烫。维修员通过判断,可以确定笔记本是由于散热原因造成的关机故障。拆开联想笔记本的后盖,风扇上挤满了灰尘,通过清理风扇和散热器,重新涂抹导热硅胶,开机风扇转速不够,并伴随风扇噪声,CPU温度还是太高,于是工程师毫不犹豫的更换了一个全新的散热风扇,更换散热风扇后故障排除。CPU温度稳定在58度左右

案例3

神舟天运F3000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无任何显示内容,开机黑屏无显示,笔记本风扇转动,指示灯亮,屏幕没有显示。维修员将神舟F3000笔记本拆开后发现主板有维修过的痕迹,开机后CPU剧烈发烫,自动关机,经检测发现神舟天运F3000笔记本主板1.8V电路供电没有产生,维修后1.8v电压顺利产生,装机测试4个小时,没有出现不正常显示

案例4

用户送修一台宏基ASPIRE4535G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开机1分钟后自动关机,屏幕黑屏,再开机就打不开了,过几分钟然后又可以打开,经过询问,是由于摔坏造成的笔记本出现这样的故障,拆机检测发现,主板变形,散热器变形,由于笔记本散热器也变形了,内部的导热铜管失去导热效能,更换了一整套散热器,更换散热器后装机测试,不出现自动关机的故障了,但是进系统10分钟左右屏幕花屏,显示不正常,由于之前宏基笔记本是摔坏的,出现这样的连带故障也在所难免,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将显卡拆掉发现,pcb上有3个焊点已经掉线了,飞线,使用BGA绿油固化后,重新焊接显卡芯片,开机测试,故障排除,进行10个小时左右的测试,笔记本没有再次出现自动关机和黑屏的故障,测试其他功能也使用正常。

案例5

宏基ACER ASPIRE2420笔记本无法开机维修,故障现象为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插上电源以后电源指示灯亮,使用电池也不能开机。询问宏基笔记本用户故障是怎么造成的,得知关机后再次开机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通过拆机检测发现,宏基笔记本主板无明显进水腐蚀痕迹,无发霉痕迹。自然损坏的故障,没有在其他维修点进行过维修,经过检测发现,上电后主板有3V 5V 产生,测南桥晶振,IO晶振均有波形产生,测BIOS OE脚 CE脚 CS脚,均有波形产生, 但是CE脚 CS脚的波形有偏差,看来BIOS 损坏的几率是很大,于是郑州宏基笔记本维修中心的工程师毫不由于的刷写了BIOS 芯片中的资料,使用编程器刷写BIOS后开机再测试,故障顺利排除,按下开机键以后顺利开机,使用电池和电源测试均正常,进系统测试,没有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故障排除正T400IG笔记本开机花屏维修,故障现象为运行一段时间后开机屏幕显示不正常,出现竖条状花屏,屏幕上六个小屏幕,过热后死机,偶尔开机屏幕没有显示,这些笔记本电脑,由于采用了NVDIA显卡,发热量偏高。从新补焊显卡后冷却测试,开机,屏幕显示正常,装机进行3D markS 测试,12小时后没有出现类似的故障

案例7

索尼NR23H笔记本开机黑屏,开机后屏幕没有显示内容,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诊断卡挡着2A,在其他维修处经过多次维修,反复返修,用不多久就坏了,基本放弃了维修,打算更换一块新主板。经过用户了解得知这种NR23H笔记本之所以反复出现开机黑屏的故障,是由于显卡采用了NVDIA公司生产的故障显卡,存在隐患,通过反复维修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彻底解决显卡故障。用户本想打算更换主板,但是考虑到主板价格高,最后,用户决定更换一颗改良版本的显卡芯片,虽然代价也很高,但是发热量很低,采用了新的核心和封装材料,降低的显卡故障率的发生率。更换改良显卡后,同时清理索尼笔记本风扇,升级索尼笔记本BIOS ,这样以来开机测试,温度降低了约18度,掌托部分也没有出现过热和明显的发热感觉

案例8

东芝A200笔记本USB接口失效,外接USB鼠标 ,指示灯亮,只是无发现新USB硬件,拆机测量USB 接口工作条件,USB VCC+ 5V正常,测USB D+ D- 对地阻值均不正常,可以确定是南桥芯片的故障。 报价更换南桥芯片,重新焊接一颗全新无铅的NH82801hBM南桥芯片,主板冷却后上电测试,故障排除。 装机测试USB接口正常,声卡功能,网卡功能均使用正常,测试一个小时没有出现异常情况

案例9

华硕笔记本蓝屏重启突然断电,在和客户的交流中得知,客户(华硕)笔记本在正常的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蓝屏的故障。由于客户自己对电脑的系统有一定的了解。客户自己动手给华硕笔记本重新安装了xp的操作系统。但并没有解决蓝屏的故障,每次在windows读条时就蓝屏。客户描述说重新分过区,换过萝卜,番茄,深度的xp系统都没有改善。工程师认真听述了客户的描述后,基本可以断定是硬件的问题。拆开机器后发现有进水后发霉的迹象,通过询问客户。华硕笔记本蓝屏客户说是进过一点的水。我们一般建议华硕的笔记本不论进过多少水,都需要拆开仔细的清洁。快速的对华硕笔记本的各个供电单元进行测量,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通过一些维修常用技术。判断---声卡芯片内部供电不稳定造成的系统蓝屏。更换芯片后故障解决

案例10

东芝L201笔记本开机花屏,开机后偶然花屏,用电池和适配器时间故障一样,外接显示器也也是同样的情况,依旧花屏。经过检测发现,东芝L201笔记本电脑的显卡芯片为965GM,笔记本显卡所输出的信号一般为3路 一个是外接显示器,一个是笔记本液晶屏,一个是S-VIDEO信号,如果其中两组信号都不正常,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芯片损坏造成笔记本显示花屏的,于是将笔记本主板的显卡芯片进行了更换,更换显卡芯片后装机测试,故障排除,为了更稳定, 同时进行了12个小时的测试,全部功能通过了测试

案例11

惠普康柏511笔记本开机黑屏,惠普笔记本开机后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花屏,可以肯定故障点在主板上。将惠普511笔记本拆开后发现惠普511笔记本电脑使用了ATI的显卡芯片,这种显卡芯片故障率不高,不能直接断定为显卡芯片损坏,经过刷写BIOS ,故障依旧没有改变。使用示波器测量惠普笔记本显卡芯片供电,发现惠普511笔记本显卡芯片供电电路电流纯净,没有尖峰波出现,测显存滤波电容也正常,显卡芯片作为笔记本显示部分的主要集成电路,发热量高,工作量大,出现故障自然也无可厚非了,接下来毫不犹豫的使用BGA焊台更换了一块全新的显卡芯片,更换显卡芯片后故障排除,装机测试8个小时没有出现同样的故障

案例12

三星X05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现象为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插上电以后指示灯亮没有反应,三星X05笔记本电脑为韩国三星电子制造,笔记本主板设计精密,主板不算太大。拆开三星X05笔记本电脑后测各路电感对地阻值发现VCC3M VCC5M 均对地轻微短路,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发现对地阻值偏低均低于100欧姆,初步断定为南桥芯片损坏,更换了南桥芯片,装机测试。故障排除,无其他异常情况,USB接口功能也正常,烤机测试通过

案例13

IBMSL500笔记本开机后屏幕很暗,隐隐约约能看到显示的内容,但是没有背光,检测发现LCD VCC供电出现故障,致使高压条控制芯片背光开关功能丧失,经过跑电路发现保护隔离电路到高压板之间的一个场管坏,对这个故障进行了维修,维修后故障顺利排除

案例14

海尔W18笔记本无显示,开机屏幕没有显示内容,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经检测发现,海尔W18笔记本转轴部分LCD连线有磨损现象,直接更换了LCD排线,故障排除

案例15

惠普500笔记本电脑无法进入操作系统,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依旧,更换CPU 内存硬盘后故障依旧。根据经验首先刷写了BIOS,但是刷写BIOS后故障依旧没有排除,再一看南桥芯片为82801fbm的南桥芯片,这种南桥芯片发热量高,故障率高,更换了南桥芯片,故障排除

案例16

联想C430A黑屏 花屏 报警,故障现象为开机屏幕无显示,旭日C430A笔记本风扇噪声大,发热量高,笔记本键盘部位在夏季特别烫手,伴随开机花屏,屏幕色彩显示的不正常,这些故障都是由于显卡芯片损坏造成的,虽然修好可以用些时间,但是还是建议用户更换改良的显卡芯片,这种改良显卡芯片是09-10年生产的,发热量低,核心技术改进,封装材料改进,可以杜绝再次出现显卡故障。使用BGA返修台更换改良的显卡芯片,更换改良显卡芯片后,笔记本正常使用,测试,清理风扇,对电机进行清洁保养。测试3Dmark 24小时,全功能使用正常后交付用户使用

案例17

惠普自由人TX2000笔记本电池报错,开机后屏幕出现报错无法进入操作系统,报错内容为BATTY错误,用户更换过原装电池,故障依旧。经过检测发现,刷新最新BIOS依旧不能

希望兄弟们看看多给点下载分

网友:
这些都是你自己修过的案例吗,一个都没碰过

网友:
你刚来的肯定有些不懂呢

网友:
先订个位,等 下来看

网友:
看上去好厉害,有机会可以用上案例

网友(2014-07-16):
不错 都是维修经验啊  知道学习

网友:
请问你是写给初学者的看的
案例1:怎么飞的线?初学者不懂,老手不肖一看。(最好有配图,怎么飞的线)

案例。。。。。
都是些回忆录。。。。。。

网友(2014-08-20):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学习,知识的积累很重要!

网友:
这些东西都写得不清楚

网友(2014-12-02):
很珍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6-03-18):
牛人,修这么多

网友:
听起来像是哪里拷贝过来的!尤其是最后的案例17,都没写完。不过辛苦楼主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那么多维修经验

网友(2016-08-08):
还是仔细看了一下这些案列,如果遇到的话好排除,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