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GM0565R和DM0565R不一定能完全代换

楼主(2013-12-16):
一台三星B2230W,电源芯片GM0565R坏,手上没有,只有DM0565R,查资料后有大侠说去掉第三脚接的电阻并短路焊点,按此方法换上后正常点亮显示器,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屏幕会出现无规律小闪一下,以为换上去的DM0565有问题,再换一个还是一样的情况。正好有台E2220送过来修,电源芯片也是GM0565R,拆下重新换上GM0565并修复第3脚电阻,故障完全消失。再在E2220上重新实验上述方法代换,依然是屏幕会出现无规律小闪。故得出:GM0565R和DM0565R不一定能通过处理第三脚电阻代换,仅供大侠们参考。

网友:
楼主很细致,论坛需要这样的维修经验,望多多发表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换一样的就好了.楼主很细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