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交换机4大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分享

楼主(2013-12-16):
网吧交换机在运作过程中出现故障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交换机故障现象多种多样且没有固定的排除步骤。有的故障往往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一眼就能识别得出,有的故障却无从下手。我们总结了网吧网络交换机常出现的4大类故障类型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因为端口,线缆,电源,背板等引起的故障,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端口故障

  这是网吧交换机使用时最常见的硬件故障,小编要提醒大家:无论是光纤端口还是双绞线的RJ-45端口,在插拔接头时一定要小心。假如不小心把光纤插头弄脏,可能导致光纤端口污染而不能正常通信。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喜欢带电插拔接头,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也无意中增加了端口的故障发生率。

  在搬运时不小心,也可能导致端口物理损坏。假如购买的水晶头尺寸偏大,插入交换机时,也轻易破坏端口。此外,假如接在端口上的双绞线有一段暴露在室外,万一这根电缆被雷电击中,就会导致所连交换机端口被击坏,或者造成更加不可预料的损伤。

  解决方法:一般情况下,端口故障是某一个或者几个端口损坏。所以,在排除了端口所连计算机的故障后,可以通过更换所连端口,来判定其是否损坏。碰到此类故障,可以在电源关闭后,用酒精棉球清洗端口。假如端口确实被损坏,那就只能更换端口了。

  线缆故障

  其实这类故障从理论上讲,不属于交换机本身的故障,但在实际使用中,电缆故障经常导致交换机系统或端口不能正常工作,所以这里也把这类故障归入交换机硬件故障。比如接头接插不紧,线缆制作时顺序排列错误或者不规范,线缆连接时应该用交叉线却使用了直连线,光缆中的两根光纤交错连接,错误的线路连接导致网络环路等。

  解决方法:从上面的几种硬件故障来看,机房环境不佳极易导致各种硬件故障,所以我们在建设机房时,必须先做好防雷接地及供电电源、室内温度、室内湿度、防电磁干扰、防静电等环境的建设,为网络设备的正常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电源故障

  由于外部供电不稳定,电源线路老化或者雷击等原因导致电源损坏或者风扇停转,以致不能正常工作。或者由于电源缘故导致机内其他部件的损坏都会使交换机出现问题。假如交换机面板上的POWER指示灯是绿色的,就表示是正常的;假如该指示灯灭了,则说明交换机没有正常供电。这类问题很轻易发现,也很轻易解决,同时也是最轻易预防的。

  解决方法:针对这类故障,首先应该做好外部电源的供给工作,一般通过引入独立的电力线来提供独立的电源,并添加稳压器来避免瞬间高压或低压现象。

  假如条件答应,可以添加UPS(不间断电源)来保证交换机的正常供电,有的UPS提供稳压功能,而有的没有,选择时要注重。在机房内设置专业的避雷措施,来避免雷电对交换机的伤害。现在有很多做避雷工程的专业公司,实施网络布线时可以考虑。

  背板故障

  交换机的各个模块都是接插在背板上的。假如环境潮湿,电路板受潮短路,或者元器件因高温、雷击等因素而受损都会造成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比如:散热性能不好或环境温度太高导致机内温度升高,致使元器件烧坏。

  解决方法:在外部电源正常供电的情况下,假如交换机的各个内部模块都不能正常工作,那就可能是背板坏了,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电器维修工程师,恐怕也无计可施,惟一的办法就是更换背板了。

网友(2014-05-17):
好帖子,以后注意一下,感谢楼主了。

网友:
蛮好的,刚做了一个酒店,交换机 都换成好的了!

网友A(2017-02-13):
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因为我接手的都是你所说的无计可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没什么价值,因为我接手的都是你所说的无计可施。

那就是你接的网络故障太复杂了,有时间把你解决故障的方法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接的网络故障太复杂了,有时间把你解决故障的方法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H3C故障最多的就是楼主所讲端口没用,灯也不亮。试着购买芯片换,换过后灯是亮了,但ping不通,没用。后来才想明白这些像IO芯片的里面有单片机程序,某宝都是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3C故障最多的就是楼主所讲端口没用,灯也不亮。试着购买芯片换,换过后灯是亮了,但ping不通,没用。后 ...

哦,那就要想办法刷上芯片的程序了,现在有办法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要想办法刷上芯片的程序了,现在有办法刷吗

只能从好端口上拆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从好端口上拆

那就没有拆的必要,还不如不修呢,废这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