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路由无法启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12-16):
组建一个大型网络时,为了预防线路出现故障,故我们在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备份线路的问题,也就是当其中一条链路出现意外不能正常工作或其上链的交换机设备遇到故障的时候,所有宽带接入流量应该能够自动切换到另外一条链路上,这样就能确保宽带上网用户始终可以正常地上网。

  今天介绍的是如果备份路由器无法正常启动的解决办法,出现无法启动的现象是上网速度明显不如以前那样正常,打开一个不包含图象、多媒体信息的普通页面,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使用ping命令测试目标网站的地址时,结果发现数据丢包率非常严重,有的时候达到了50%,很明显该宽带接入网络存在明显的故障现象。

  一、为了确保宽带接入用户能够快速正常上网访问网络,先调整一下核心设备中的路由参数,适当降低了与故障通信链路有关的静态路由访问优先级,确保网络路由都能正常通过另外一条工作状态正常的链路,完成参数修改任务后,宽带接入用户果然能够正常上网访问了,同时将与故障光纤链路所连的交换机互连端口工作状态设置成“shutdown”,这个时候再检查新架设交换机上的对应路由状态时,发现它也已经处于down状态了;

  而故障光纤链路所连的核心交换机,虽然对应交换连接端口下面的虚拟工作子网已经被down掉,不过连向新架设交换机的静态路由记录仍然存在。

  二、详细对核心交换机设备中的配置参数进行检查之后,通过网络直接将本地路由表中的记录内容引入近来,在尝试通过网络引入本地路由记录时,一定要事先在路由表中存在才行,不然的话是不能正常引入的,但事实上,路由表中只存在一些具体的路由记录,而没有聚合路由记录,为此网络管理员特意设置了一条连向null0交换接口的路由来欺骗边界网关协议,从而借助网络配置,使得边界网关路由器成功把聚合路由记录引入其中。

  三、故障就完全显现出来了,当汇聚层的某条链路突然中断断开之后,运行BGP协议的路由器中存在的一条连向null0的静态路由记录始终处于up激活状态,而静态路由在访问优先级方面又比其他路由高,为此在与故障光纤链路所连的核心交换机设备上就会始终存在一条连向null0的静态路由记录,没有连向null0的静态路由记录,所以当时测试结果一切显示正常。

  四、由于静态路由的访问优先级在所有路由当中是最高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应立即修改了核心交换机设备中的路由参数,将连向null0的静态路由访问优先级别稍微降低了一下。

  如此一来,当汇聚层的某条光纤链路突然中断断开之后,对应该链路的核心交换机设备就能自动借助OSPF路由协议从另外一台核心交换机设备上学到。

  完成了连向null0的静态路由访问优先级调整任务后,结果发现冗余路由成功进行了自动切换,说明到了这里,上述故障现象已经被顺利地解决了。

网友:
虽然对应交换连接端口下面的虚拟工作子网已经被down掉,不过连向新架设交换机的静态路由记录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