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网管该如何来判断路由器的硬件故障

楼主(2013-12-16):
这些问题将导致路由器无法正常工作,对于物理故障的解决方法,用户可以从路由器设备或网络中心用ping命令检查线路连通情况,确认故障点后再进行路由器硬件故障的排除。

  一、系统不能加电

  1、这种故障问题表现为当打开路由器的电源开关时,路由器前面板的电源灯不亮,风扇也不转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得检查的就是电源系统,看看供电插座有没有电流,电压是否正常。

  要是供电正常的话,那就要检查电源线是否有所损坏,有没有松动等,然后再作相应的修正,电源线损坏的话就更换一条,松动了的话就重新插好。

  2、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那问题就可以归咎到路由器的电源上了。认真检查下,看看路由器电源保险是否完好,若是烧了的话重新更换之后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做完这一步之后,要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得到解决,那只能够把这款企业宽带路由器送去专门的地方修理了。

  二、路由器部件损坏

  1、这类故障问题是在路由器硬件故障问题中比较常见的一类。这里出现问题的部件通常是接口卡。此类故障问题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把有问题部件插到路由器上的时候,系统的其他部分都可以正常工作,但却不能正确识别所插上去的部件,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所插的部件本身有问题。

  2、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所插部件可以被正确识别,但在正确配置完之后,接口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此种情况就往往是因为存在其他的物理故障。此类路由器硬件故障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以上的哪一种情况,确认的方法是用相同型号的部件替换怀疑有问题的部件,就可以确认问题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