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技巧解决处理DHCP故障

楼主(2013-12-16):
对于DHCP故障,相信管理员们都遇到过,本博文将介绍您3招处理DHCP故障的技巧和步骤。

  第一:检查物理连接是否畅通。

  在客户端与服务器连接的网卡上配置IP地址,确保该IP地址与服务器端接口GigabitEthernet1/0/0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从客户端ping GigabitEthernet1/0/0接口的IP地址,如果可以ping通,则说明连接畅通,那么物理线路故障便可被排除。也可以在服务器端打开DHCP的调试开关,查看是否可以收到客户端的DHCPDISCOVER报文。

  第二:DHCP服务器的配置是否正确。

  1、执行命令dhcp enable。

  2、执行命令display dhcp server tree all,查看全局地址池是否存在,且地址池中的IP地址与接口GigabitEthernet1/0/0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个网段中。如果不存在,执行命令dhcp server ip-pool pool-name和命令network ip-address [ mask { mask   mask-length } ]创建地址池和配置地址池中可动态分配的IP地址范围。如果地址池存在,但地址池中的IP地址与接口GigabitEthernet1/0/0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则修改地址池中的IP地址或修改接口GigabitEthernet1/0/0的IP地址,使二者在一个网段中。

  3、系统视图下执行命令dhcp select global { all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或在GigabitEthernet1/0/0接口视图下执行命令dhcp select global,确保GigabitEthernet1/0/0下的客户从全局地址池获取地址。

  第三:地址池内是否有可用IP地址、过期IP地址或冲突IP地址。

  1、执行命令display dhcp server free-ip,检查全局地址池内是否还有可用IP地址。

  2、如果没有可用地址,执行命令display dhcp server expired pool pool-name,查看是否有过期的IP地址。

  3、如果不存在过期IP地址,执行命令display dhcp server conflict all,查看是否有冲突的IP地址。如果有的话,查看其探测时间(DiSCover Time)是否已经超过1小时。NE80E/40E的实现中,如果发现冲突的IP地址,那么在1小时以后我们可以对于此IP地址进行重新分配使用。当存在冲突IP地址时,且探测时间没有超过1小时,则执行命令reset dhcp server conflict all释放冲突IP地址。如果没有冲突IP地址,则地址池中的可用IP地址、过期IP地址和冲突的IP都不存在,就说明地址池中IP地址已经用尽,可以重新创建一个全局地址池,该地址池的Network和前一个地址池的Network重叠,且网段大于前地址池的网段。

网友(2014-06-13):
好像平常用不到啊,楼主

网友:
看了半天我想问下DHCP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