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主板,老烧下管

楼主(2013-12-16):
一P5GC-MX主板,故障现象,是通电瞬间即断电,查CPU供电一相上管短路,经更换此管后,原型号更换,开机通电屏显示正常,断电后再通电又一闪即灭,查又是此管烧坏,再我一颗,与前表现相同,开一次,断电再开又坏。后将此上下管都更换,通电正常显示,断电再开又灭,下管再次损坏。手头没此电源芯片,干脆不上此相上下管,能正常开机,不过另外两相管子温度异常高,不敢多用。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供电芯片造成的了,只能换供电芯片

一般上下管上电击穿短路 ,都是供电芯片虚焊造成的多

网友:
电源芯片,副驱动芯片都换了.

网友:
朋友,有可能是其中一项上管驱动级贴片电阻变值了,或者电源管理芯片到上管控制级断路了.请仔细检查下

网友:
1电源管理芯片
2控制极电阻

网友:
吧PWM全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