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之高压板和驱动板代换

楼主(2013-12-16):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高压板和驱动板代换

液晶显示器电路板元件密度大、贴片元件型号不易辨认、配件难买,而替代板容易买到,价格适宜,所以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更换相应功能电路板来进行维修的,即所谓板级维修。液晶显示器板级维修主要包括驱动板的代换、高压板的代换和电源板的代换。有些机型的电源板和高压板是做在一起的,既可以分别代换,也可以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整个代换。由于电源部分电路简单,维修容易,很少进行板级维修,因此本文仅就驱动板和高压板的代换方法及注意事项进行阐述。

液晶显示器板级维修之高压板的代换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最常用的是1灯~4灯,并且有大口和小口之分。灯数的多少取决于液晶屏,比如4 灯的液晶屏(1 7 英寸以上的显示器)就要配4灯的高压板, 1灯的液晶屏(14英寸以下显示器)就要配 1灯的高压板。

1.大口和小口

大口和小口是指高压板与 灯管连接的接口宽度,区别又因灯数量而异。

1灯高压板

基本都是小口,即使有大口,也只需要把灯管接线直接焊在对应位置 ,就可以了,不影响使用。

2灯高压板

大口和小口的区别不大,只是高压接口宽度不同而已,相互代换很方便。

4灯高压板

大口和小口的区别要大一些。大口的一个接口要接两只灯管,即有一根连线是公用的。用大口高压板代换小口高压板的时候,只需要把原来一组两只灯管的细线(低压线)并联在一起接公共线,余下两根线分头连接即可;用小口高压板代换大口高压板的时候,由于一组两只灯管回路不同(只有少部分高压板是相同的),故不能简单地将两个低压接口并联,需要视液晶屏灯管接线情况,将低压线分开,然后对应连接好,否则可能会引发故障。

2.控制线接口

不管是1灯高压板,还是4灯高压板,都离不开接口。通过连接线与驱动极相连,接受MCU的控制。引脚都为GND、VCC、ADIJ和 BLON。即地、电源、亮度调节和高压开关,不同的驱动板所标示的字母会有所区别。控制线接口的区别主要是引脚的多少和线材的形式。同样是这4个引脚有的会引出1 1 个插针,其中有的是多个插针并联。尤其是GND插针和VCC插针,因为电流比较大,多采用多个插针并联的形式。用万用表测阻值或者观察电路板铜箔就能区别。

控制接口采用线材形式的不同,主要是指普通多股导线和扁平排线。前者即使接口不同,只需要按照接H功能一一对接就行,很容易解决。后者如果是扁平排线损坏就很难找到代用品,其维修方法是:焊掉原排线接口,改用漆包线等细导线连接。

3.不同灯数高压板的代换

有的读者会问,不是说几灯的液晶屏就要用几灯的高压板代换吗,怎么不同灯数的高压板也能代换? 在维修或者DIY时,经常需要进行不同灯数的高压板之间的代换。代换的原则是,少灯的可以代换多灯的,如果用多灯的代换少灯的,则要修改电路,比较麻烦。

在什么情况下会涉及到不同灯数高压板之间的代换呢?

一是体积不允许。比如手头一个2灯的显示器,原机的高压板体积非常小,2灯高压板装不下,就可以用1灯高压板代换(1灯高压板体积较小),既:可以用两个1灯的并联代换,以同时点亮两只灯 管,也可以闲置一只灯管,只用一个1灯高压板点亮其中一只灯管。从理论上讲,这样代换因为灯管没完全点亮,亮度会降低约 25%,亮度也会不均匀,但是实际上很难看出来,对可视效果影响不大,尤其是对办公或文字处理的显示器。笔者使用的显示器就故意只点亮1只灯管,以达到节能和减少光线刺眼的目的。一般来说,1灯的高压板可以代换2灯的,2灯的高压板可以代换4灯的。

二是没有配件。液晶显示器是4灯的, 而手头没有4灯高压板,此时就可以建议客 户采用2灯高压板来点亮液晶屏。

4.非单体高压板的代换

很多显示器采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只是高压部分损坏是否要换掉整个电路板呢?答案是否定的。换整板虽然方便但不经济,而且体积适合的一体板也不容易买到。正确的做法是:先对电路进行分析,把高压部分的元件拆掉。然后在腾出的位置上固定好新的高压板,做好绝缘防护。

从驱动板到一体板的连线方法:找到ADJ和BLON(这两根线很多都可以并联使用),接到高压板控制接口对应插针上,再在电源板上找到地和+12V,接到高压板控制接H对应插针上,就大功告成了。

液晶显示器板级维修之驱动板的代换

驱动板是指液晶显示器整个小信号处理电路板,包括VGA(DVI)信号输人、MCU 系统控制、二次电源稳压、液晶屏接口电路等。一般来说,一块驱动板接通电源,配好屏线和OSD按键板,再接上高压板,就是一个完整的液晶显示器电路。通过烧录不同程序,这种驱动板可适应各种型号的液晶屏。

选配驱动板主要看驱动板的接口是否和待修显示器相符。下面通过对其接口的功 能解释,说明如何选定驱动板。

1.屏线接口

屏线接口必须和液晶屏配合。液晶显示器所用的屏主要有TTL接口和LVDS接口两种,TTL接口主要集中于15英寸以下的液晶屏。LVDS接口则涵盖了 13.3英寸以上90%的液晶屏。两种接口的驱动方式不一样,屏线形状不一样,是不兼容的。判断液晶屏是哪种接口,主要是通过查阅此型号液晶屏的技术手册。有经验的维修员也可以通过接口形状或者液晶屏的型号直接判断。例如,M150X3-L01是LVDS接口的液晶屏,而M150X3-T03则是TTL 接 口的液晶屏,二者的区别就在型号后缀的一L 和一T上。所以,如果自己不能明确判断液晶屏的型号,一定要把液晶屏上与型号有关的所有字母和数字告诉驱动板经销商。

LVDS接口引脚数在30个以下,数据线 名称为DO一、DO+、D1一、D1+、D2一、D2+、 CK~、CK+、D3-、D3+等。如果是6位屏, 就没有D3-、D3+这一组信号c常见的有20 脚和30脚的接口,早期的10英寸~12英寸 的屏也有14脚接口的。

TTL接口的液晶屏以拆日本笔记本电脑液晶屏组装成显示器的居多,这种接口引脚一般在41针以上,大多数要通过专用的转接板与驱动板相连,所以换板成本要高一些。

维修通用板都设有3.3V和 5V电压跳线,以便灵活选择屏的供电,注意不要搞错。 因为RSDS接口、TMDS接口等用量很少,故本文不予介绍。

2.显卡信号输入接口

17英寸以下的显示器,大多只有VGA信号输入接口,由于 VGA接口是驱动板的基本配置,所以选配时可以不予考虑。17英寸以上的显示器,有很多采用VGA+DVI双接口方式,若只配单VGA接口驱动板,用户不接受,就要选 VGA+DVI双接口驱动板,成本也会有所增加。

3. 按键板接口

液晶显示器的OSD按键板有4~7键,以5键居多。按键的多少支持由烧录的程序决定,与驱动板按键接口插针多少无关,5个按键的包括POWER、 AUTO、DOWN、UP、MENU,6个键则增加了ENTER 键。维修时可以采用变通的方法。比如,某液晶显示器是6键的,但是只有5键的程序,则可将ENTER键空置不用;又如,某液晶显示器是4键的,而只有5键的程序,则可以弃AUTO插针而不接,这样并不影响使用;部分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是通过扁平软排线与驱动板相接的,无法与驱动板配接,此时,可舍弃扁平排线,用细导线逐一连接,安装空问特别小的,可以用漆包线连接。

另外,要注意,维修通用板按键使能都是采用对地短接的方式,而很多品牌机的按键板却是采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因此,要把原机按键板的相关电阻去掉,通过跨接线改成电阻对地短接方式。对于采用薄膜按键且不是对地短接方式的,或者一键飞梭的,如果原按键不好改动,就只好另购按键板,再找合适位置安装了。

4.高压板接口

市售维修通用驱动板的高压接口多为+1 2V双针、GND双针、 BLON和ADJ。大多数ADJ功能是虚没的,即此脚电压是固定的,不随亮度调节而变化,亮度控制完全是通过软件在AD芯片内部模拟的。实际上相当于3条线接往高压板。

在接线简单的同时,也带来了有的高压板与之不兼容,而出现开机亮一下后熄灭,或者亮度无论如何也调不上去的情况。前者的解决方法是,把原高压板亮度控制端直接接地,后者则需要通过一只适当的电阻连通+5V和原高压板亮度调节端。所谓适当,是因为其阻值随高压板参数变化要灵活调节, 而不是一成不变,此电阻多为2.2kQ左右。

5.电源接口

维修通用驱动板电源接口多为12V输入。如果是外接电源适配器,加接一个通用插座就可以;如果是内置电源,就需通过导线焊接到原机电源对应焊点上。

注意,导线不可太细。部分品牌机二次稳压主电源为13V,可以直接接通,不影响使用。 有的内置电源采用13V(或12V)、5V的方式,可以舍弃5V不用,因为液晶显示器的5V电源负载不重,不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有的品牌机只输出一组+1 8V电源(飞利浦的部分机型),因此要对原机的稳压调 节部分进行改动,使其输出+1 2V电压后 才可以。若贸然接通,会烧毁驱动板。

网友(2014-03-16):
如果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是呀,配上图片免得大家说你。

网友:
不错!挺全面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知识强大自己。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改高压板的条件是:供电,开启,地,adj,   那改程序板的是不是也是供电,地,和开启呢  改程序板的供电是不是5v的供电

网友:
好奇心是学习的原动力

网友:
不错!差不多都有说到了

网友:
又可以学习一下了;多谢分享啊

网友:
按键板好像不好换,别的都还好代换把。

网友(2014-04-24):
不错!挺全面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