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3-12-16):
主机按开机键后一直“滴达,滴达,滴达。。。。”的响,CPU风扇在转,硬盘,光驱没启动。就这样响过十分钟后可以开机了,请高手说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内存过不了啊

网友:
是几声啊,,

网友:
还没有到内存、显卡呢!BIOS没有检测。

网友:
可以了吗??

网友:
补充下,ATX第8脚没有提供5V电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