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85GM-LE/128M开机BIOS

楼主(2013-12-16):
新建 M3A785GMLE128MZIP

网友(2017-11-28):
有人用过吗,我的主板是不跑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我的开机跑D0· 刷了还是一样,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开机跑D0· 刷了还是一样,电压都正常。

D0的问题太多了,。就是电池没电了也会跑d0、北桥南桥问题也会,总线,。sm,sa信号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