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加电之飞线da法

楼主(2013-12-16):
笔记本不加电之飞线法
昨接一台笔记本 ,型号:华硕Z99S
故障是不加电。
测待机电流正常。
3.3V、5V正常
开关按键正常
扣掉COMS电池,过一会插可调电源,居然亮机了,LOGO啥的都出来了,接硬盘进系统都没问题。*脏话*,不是吧,这就修好了。哼哼,事实上这才刚开始。
果然,关机再次开机就开不开了。必须断下电,然后插电,它就自动加电并亮机了。手动按开关是不好使的。
总结:不安COMS电池,接电源可以自动加电亮机,也能正常关机,就是不能开机。
由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本着从简至繁的步奏,打算先刷下BIOS试试,无奈这是TSOP48 封装的,我还没这种座子。算了先放过它,都能进系统,应该没啥事。
接下来就是EC了,先上网下个图,正宗的Z99S图没找到,有好多人在求这图那,就是没有,只找到个A8E-S的图,跟Z99S的结构差不多,EC也是一样的。
打开图找到时序部分开始研究。

从1到5都正常,按下开关6也有跳变,只是7没反应,看来是EC不行了,可是找遍手里所有的料板也没这样的EC,嗯,难道除了换EC我就没招了?NO
它不是没跳变吗?我人工给它一个跳变。直接短接一下7 PM PWRBTN#到地。嘿嘿亮机了。看来有戏,于是直接从EC的69脚飞线到第2脚即PWR-SW,这样按开关时就等于短接7 PM PWRBTN#了。

飞完线,接电,开机,“刷”的一下电流上去了,外接也有显示。嘿嘿果真好使啊。可还没高兴多久那,新的问题来了。
接上屏测试,居然暗屏,有图没背光。
一般笔记本背光都是EC控制的,看来这EC问题大大的,不光是不能开机,而且还没背光。哼,反正已经飞过一根线了,索性再折腾折腾。大不了把高压条控制直接飞到屏供电上。
找到高压条与主板相连的接口,其中5脚VREF是控制亮度的,暂不考虑。
6脚BKEN就是开启了,不过这个信号分为了好几路,就是说这几路信号都要满足,灯管才会亮。第1路明显是上拉电压的,不考虑。 4、5路是去芯片组跟显卡的也没关系。如此只剩2、3两路,LID-SW# 、LCD-BACKOFF#是通往EC 的。

找到这两个信号对应的EC引脚位置。开机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果然LID-SW#一直处于低电平,找到根就好办了,直接断开不就得了。于是乎在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找到双二极管D4501,并把第一脚翘了起来。

做完这些再次开机试了下,哈哈亮了,终于大功告成了。

网友(点评):
直接复制黏贴的,图片是无法再帖子中正常显示的,请按照正常方式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