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win8.1系统无法添加无线打印机

楼主(2013-12-16):
  小编这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如何解决win8.1系统无法添加无线打印机的方法,你是不是也已经为自己的电脑系统升级到了win8.1呢?最近一些win8.1的用户反映,在添加无线打印机设备的时候遇到了故障,出现错误提示0x0000057,如果对于这个新的升级系统还不是太熟悉的朋友此时可能就不明白该如何解决,那么接下来小编就教教大家把!

  方法一:

      更新打印机驱动,大家可以登入相应的官方网站,一般都会有不同型号的打印机驱动公布,或者在你的打印机官方网站上看看相应的驱动,然后点击设备和打印机→点击打印服务器属性→驱动程序→删除,删除驱动之后在重新连接打印机,再安装驱动即可解决!

  方法二:

  1、首先进入Devices and printers(设备和打印机);

  2、Add a printer(添加打印机)→选择"add a local printer"(添加本地打印机);

  3、Choose a printer port(选择打印机端口)→选择 "Creat a new port"(创建新端口)→"local port" (本地端口);

  4、Enter a port name(输入端口名),填入网络打印机的IP地址和名称,例如//192.168.1.10/HplaserJ.2或者//mypc/打印机;
.....
更详细的步骤欢迎访问5258.com.cn(系统城)

网友:
好文章分享了

网友:
不知道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