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显示器通电不正常

楼主(2013-12-16):
只要一直用不关显示器开关,显示器都能正常使用,一但关了开关再开指示灯就不亮了,然后隔很长一段时间显示器指示灯又亮了,又能正常开机,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古董我这里20块一台。修他做啥

网友:
开关按键问题 或者爆电容的小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爆电容了,果断换之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用交流档测量供电滤波电压........

网友:
拆机   看看 是不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开关  或者虑波  都有可能

网友:
电容鼓包或失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