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右侧三角状干扰纹,三基色局部不重合

楼主(2013-12-16):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是程序不对?还是哪里的干扰?

网友:
屏线重插试试

网友:
屏线,和驱动板的问题。我刚弄一台,结果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用驱动板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见过一台 有波纹的,是驱动板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几率比较大 ,我修到过得大多数是驱动板问题。之前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接地没接好呢,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