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无待机

楼主(2013-12-16):
华硕K43SV REV 2.0没待机电压,待机芯片为RT8206A,7脚LDO有5V. 1脚有2V。19脚电压为5V,ON1和ON2电压为0V,没图纸不知电压从哪里来,芯片是从另外一片好板拆的,换过不行,好板上测得ON1,ON2为3.3V,经跑线路此信号进了EC  IT8572E的86脚,断开EC86脚此信号依旧没电压,经好板测得待机3.5V是插适配器就有的,由于没图纸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公共点过来么?过了的话测下供电IC的开启有木有或者直接到EC那边测下SUSON这个信号有没有 没有的话先刷个BIOS   这个机子BIOS 程序坏的多   不行就按自己经验慢慢查咯

网友:
这里可以更换EC试下,楼主断开EC 86脚依旧没有电压的话,可能是待机ON 1 ON2信号引脚到EC 86脚之间线路元器件出现了短路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过来么?过了的话测下供电IC的开启有木有或者直接到EC那边测下SUSON这个信号有没有 没有的话先刷个BI ...

SUSON这个信号 好像要等EC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才会发出的,主要开启系统供电3V5V作用。

网友:
EC条件不正常吧可以下个K43的RG图纸 。。研究 上面有时序

网友:
可参考K42JR或K42JV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ON这个信号 好像要等EC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后才会发出的,主要开启系统供电3V5V作用。

我知道。 我说的只是我的经验。这机子BIOS坏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此机已修复,是EC的供电偏低只有2.5V,是在EC旁的一个5脚芯片坏了,由于RT8206A不输出线性3.3V,EC的供电只能通过线性电压转换芯片获得相应的电压,将5脚芯片换后电压恢复至3.3V,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