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CPU温度高

楼主(2013-12-16):
联想X201I I5处理器是板载的,CPU温度高,跑鲁大师10秒,CPU报警,温度高达105度,散热器是好的,散热器接触上了,是通病吗

网友:
温控芯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对 查温控芯片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看看铜管好不好

网友:
楼上面说的你全部查一下,应该修的好!散热器 温控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