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开机蓝屏

楼主(2013-12-16):
sony笔记本蓝屏,系统重新安装还是蓝屏,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看看

网友:
能换的就先换了试下  还有先不装驱动 看看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显卡或驱动有问题

网友:
进BIOS 进PE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

网友:
代码显示,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系统硬盘内存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的光盘,一步一步装,然后再打上驱动.

网友:
MHDD  试试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查代码,换内存换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直接用WIN7试一下,支持AHIC模式的。不然就先替换内存,硬盘什么的,实在不行看看是否与南桥有关。

网友:
驱动有问题,干掉驱动应该就好了。

网友:
可先拆下硬盘,开机看蓝屏不?如不蓝屏那就是硬盘或系统的问题。进pe用mhdd扫一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有修复一下看。如修复不成功直接换硬盘重新做系统。如修复成功,重新进pe,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蓝屏的问题要一个个排除了,不好说

网友:
(可先拆下硬盘,开机看蓝屏不?如不蓝屏那就是硬盘或系统的问题。进pe用mhdd扫一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如有修复一下看。如修复不成功直接换硬盘重新做系统。如修复成功,重新进pe,重新分区,做系统。)同意以上楼主说的!

网友:
蓝屏的故障点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