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开机后就暗屏,围观。。。。。外挂

楼主(2013-12-16):
接都机子,试试就有把握※维修方法:
外接屏可以显,开始怀疑是高压条有问题,拆开屏后量高压条
的几组电压,只有
5V
有,量主板与高压条线接口处的座,发现也只有
5V
供电,
其它几组均无,此时确认高压条没有主供电,拆下主板,
发现高压板主供电处保
险断掉,换掉此保险后
OK

  如果对你有帮助,就多给点下载分,谢谢~\(≧▽≦)/~啦啦啦没事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一般你那收好多大洋

网友B:
路过捧场,修机器不容易

网友:
高压
坏或灯管

网友:
多多努力吧,这样的故障我都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那收好多大洋

不多不多,只有30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捧场,修机器不容易

谁说不是,同行越来越多,价钱也越来越少

网友(2014-06-25):
楼主说的太给力了

网友(2015-11-16):
其实就是那几个问题,要么高压条,屏线,屏供电,显卡这些

网友:
谢谢分享,修主板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