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刷BIOS

楼主(2013-12-16):
刷EC bios  原件是cfeon f20-100gcp  实际型号是EN25F20 用500P搜索不到CFEON这牌子的型号 我就选择eon品牌 刷的上机后3v5v 都没了    500P就这么差 哪位兄弟试试看能搜索到不 还是我软件问题

网友:
是西尔特的编程器吗

网友:
不是吧?我也用的是500P啊 ?应该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
BIOS程序不对

网友:
程序不对,我遇到过

网友:
好了没啊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500p   不能认到这个品牌的硬件  换MX ,华邦  sst的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