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 (P31) 上电保护 无复位 多故障

楼主(2013-12-16):
参考MS-7529   V1.1图纸

型号:V星G31TM-P21(P31)

故障:多个

主板原故障上电保护,拔四PIN12V 可以上电...测量CPU供电的一个上管短路.上下管一并更换后不保护..上电为无复位

测量Q18.Q29等等均无电压输出.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吧..

如图:U1由D4提供主供电.测得D4 Y脚有12V电压.U1五脚无电压.测量并无断路.打五脚阻值偏低.拆下U1后阻值恢复为几百兆.并且五脚有12V电压.更换U1后Q18正常输出1.8V.其它电压也均有输出.但还是无复位.

想到V星BIOS爱坏.直接刷BIOS无果.

突然看到这里..你懂得

心想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拆下U14 尼麻,涛声依旧啊!!

唉..测量PCI B16脚无电压.对照图纸找到U13

如图:VDD正常 45脚 CK_PWRGD低电平正常.直接更换U13

两脚漂亮的波形

到此.板子终于修复

网友A:
谢谢分享吗,这里 CK_PWRGD 在这里是不是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工作开启信号呢

网友:
楼主果然高槽啊

网友:
相当的高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吗,这里 CK_PWRGD 在这里是不是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工作开启信号呢

是的..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厉害,学习了。有图有真相。赞

网友B:
有的图纸真的让人不省心,时钟明明标的是低电平开启,但实际却是高电平开启。结果量到低电平认为是正常的,于是就一片一片又一片的换时钟芯片。。。

网友:
哎,怎么都有波波啊,LZ的安泰信多少米米?看来我也得搞一个才能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图纸真的让人不省心,时钟明明标的是低电平开启,但实际却是高电平开启。结果量到低电平认为是正常的, ...

这个具体根据时钟芯片 型号来定义的

网友:
代价有点大啊,不过修好就好。。。。。赞一个,楼主相当给力

网友:
楼主的焊功真好,换上去跟原装的一样,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吗,这里 CK_PWRGD 在这里是不是相当于时钟芯片的工作开启信号呢

对头。问下你的下载分怎么那么多啊。土豪

网友(2015-09-25):
首先电源保护,接下来是复位灯亮,还好还好吧

网友:
大神    给力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看来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