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开机掉电(有时)

楼主(2013-12-16):
返修机,测3M5M ,3M 3.3V 5M 4.7V 换了51125后好了。用了快一个月时客人回来了,还是老现象,开机有时会掉电。。由于没有此机的图纸,我是参考的我另一篇贴子东芝C600,51125修复的。。量51125 5V电感,电压4.7V,重新换51125芯片后5M变成4.4v ,由原来的4.7V变成了4.4V 。晕,又换回芯片,还是老样子,4.4V。。没办法,查条件,看图。由于3M正常就不管了,直接看5V。 追查5V反馈,2脚VFB1,2V。追查从哪里来的,发现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分别是R6205,R6206。这两个电阻分别是15.4K,10K,我量了下我主板的电阻,发现主值变大,30K,19K,后换了两个电阻,5V正常了,开机测试两天也没有出现掉电的现象。。此机修复。。上图。。 镊子指的两上电阻坏了,螺丝孔哪里的是两个坏电阻。。。

网友:
这种外围电路坏的还是蛮难秀的

网友:
不错!~至少思路是好的!~

网友:
不错,小电阻都能找出故障

网友:
确实!电压变低,排除芯片问题一般先查反馈,和升压

网友:
   呵呵,可以啊~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电阻变值一般啥原因啊,电流也不是很大

网友:
分压电路两个电阻在电路维修中经常遇到,每次我都是拿ibmT40之类的坏班子找阻值一样大小的电阻,因为有点位图很容易找到,直接换上去,很方便,没有点位图蛮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