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1011触摸屏按键不灵怎么修?

楼主(2013-12-16):
如题,到联想售后说要换触摸屏,很贵,可以价格平板用的键盘吗?

网友:
有卖转换接口的,插上鼠标可以显示鼠标的光标跟触目差不多,可是写字的话是没有手写起来方便,比较别扭

网友A:
可以接键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键盘吗?

可以接鼠标,按键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