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水维修

楼主(2013-12-16):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G450笔记本,故障不触发,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如图

询问知道进水有段时间了,而且看进水的面积还不小,跟客户说留机维修价格两百客户同意,因快下班了就扔那了,今天早上拿过来先清腐蚀的地方,EC也有好几针引脚发黑生锈了,大概测了一下腐蚀的地方发现D32复合二极管1脚到6脚阻值无穷大,

应该是断路了,从料板先找了个管子换上,侧各单元电路阻值都正常,公共点正常,通电测试,待机2.5V有,开关第7针脚ON/OFFBTN#有17.5V触发电压,短接7脚不触发,看来没那么幸运啊,接着看吧,待机正常了不触发先查EC的条件吧

EC9脚和67脚有3.3供电,37脚有3.3复位信号,时钟晶振也有0.3压降,条件满足了不触发,先换个EC再说吧,料板拆一个换上

换好后通电试了一下待机正常,能触发了,电流在0.47左右一秒后掉电,测个电感供电正常,应该不是因为单元电路引起的掉电,在这走了点弯路,心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刷BIOS后还是一样,看来还是没有捷径啊,慢慢排查,发现+3VALW转+3VS中+3VALW为3.3正常,+3VS为1.55,看来问题找到了,+3VS电压没有完全转换出来

查U55栅极触发后电压为0V,正常的话这个电压至少要在8V以上才对,查Q29栅极电压3.3,触发后拉低为0V,正常啊,源极到漏极也有600阻值,管子没坏,Q29漏极电压来自B+主供电,触发后测R267 47K欧电阻一端为18V,一端为0,测其阻值无穷大,料板找不到47K的电阻,用了一个53K电阻代换,换好后上电电流到0.95,想起忘装内存了,装上内存可调电源3次跳变,终于大功告成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多发经验帖互相学习,哪位朋友觉得有帮助就加点分哈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得非常详细,R267正好是在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进水机一般都是电路腐蚀断线什么,电阻阻值发生变化导致电路发生变化不能正常工作,这个必须要有图纸和扎实的理论才好修好的,思路非常清晰,故障判断快!

网友:
这么点点水,基本上无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ec工作条件正常,但是不触发,直接干i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