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长城笔记本,声音响破声,插耳机也一样

楼主(2013-12-16):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笔记本声音响破声,插耳机也一样,重装系统也一样,把声卡芯片也换了也一样,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电容漏电吧,查查声卡旁边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 功放芯片的事呀  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查功放到喇叭之间的耦合电容,替换试试。还有一个烂方法,就是买个usb声卡改一下。

网友:
声卡和功放啊

网友:
换电容试试

网友:
只有换个功放芯片试一下,或者看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弄这种东西,首先要图纸,然后看是不是这边跑直流了,一定要对功放电路有概念才行。因为音频这边走的是数字信号,到耳机和功放才是模拟信号。你测测耳机这边是不是有直流,那样就会出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