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独显触发几秒掉电,除3V、5V其它电压都无

楼主(2013-12-16):
CQ40 AMD 独显触发几秒掉电,除3V、5V其它电压都无,从哪查起?

网友:
你要看电流跳 到多少啊,有没有跳变啊,这样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检测一下各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啊,电流跑到多少?短路缺少电压都会照成掉电。

网友:
从哪查起?这个问题估计要从,看你的电流时怎样跳变查起,才能查出哪里有问题

网友:
说的不详细,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先测各个电感的对地电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2014-11-13):
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查查哪里是否有短路!!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CQ40,很多时候做北桥

网友:
加焊51124,我遇到很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