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5一体机屏暗??

楼主(2013-12-16):
dell 2205一体机屏暗 供电正常 是LED的屏  bios也刷了  北桥也做了 问题依旧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无从下手 能不能有什么通病 ?

网友:
屏暗这个有可能是灯管或者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桥都压了为啥不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都压了为啥不换个灯管试试?

我都说了是LED的  你看没看啊?

网友:
led也是可以换的好不

网友:
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升压电路,话说楼主怎么想到的做北桥?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了是LED的  你看没看啊?

LED也是有灯管的。

网友:
改个LED的升压板试下

网友:
已经修好了  那叫LED灯  怎么能叫灯管?

网友:
也可以简称灯管啊。没LED的时候都叫灯管 ,有了LED也就这样叫了。

网友:
有的主板背光开关是由IO控制的  跑线路看开关信号到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