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900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秒杀维修。

楼主(2013-12-16):
中柏900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秒杀维修。
客户送中柏900液晶显示器,说不亮机,等也不亮。
插电源检测,是不通电,等不亮。拆机吧。拆开,检查电源板外观,(10秒后)发现电源板的插头接口处有一个焊脚烧黑脱落,用刀片刮刮,重新加焊,测量导通,上电测试开机OK显示。一百大洋到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电源接口氧化发黑。

网友:
呵呵、、、真是秒杀100大洋。

网友:
呵呵、、、真是秒杀100大洋

网友:
这个是真正的秒杀,我刚开始修的时候见到一个电源口烧焦的,当时没电源口,有的话换了就能好

网友:
简单啊  秒杀

网友:
什么地方呀,维修显示器还能收100元,我们这里基本是60元。

网友:
这个好赚。昨天修一个一体机。不通电,打开后换个纽扣电池就可以了。呵。。收100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人修三十.

网友:
楼主收费挺高的,比那个换板收70的会挣多了

网友:
客户在跟前看到报价100    下一次客户就不会来了

网友:
LZ让我们这些换灯管的才收80大洋的情何以堪啊

网友:
我这修电源板驱动板40,换灯管和高压50.,简直活不下去了。。

网友:
嗯,简单的问题,楼主你赚到了

网友:
收的好多啊

网友:
一百大洋,老板你在哪里,我也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