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 进水机 广达:LL6

楼主(2013-12-16):
本帖属灌水帖

型号:联想E46G  板号:广达代工LL6

故障:进水不加电.无待机

进水部位为待机芯片PU9

清理后打各电感对地值未发现异常.通电.测6237工作条件:

6脚19V正常

4脚EN_LDO 4.2V正常

3脚7脚19脚5V正常

1脚2V基准正常

主供电.线性都正常.

PWM的开启不正常. EN1和EN2是相连的

如图:5V_AL已正常产生了.3V5V_EN也并未到别处

分析:有如下可能

1: P R196和P R197变质损坏了

2: 芯片内部拉低了

3: PD8和Q5拉低了

找了老半天就是没找到PR196和PR197(因E46系列有不同版本的图纸).打了下PU9第14脚的阻值.100多.暂时也不确定是否正常.排除了PD8和Q5.既然找不到PR196那就从5V_AL接了个20K的电阻直接拉到14脚.还是没有电压.拆下芯片后14脚阻值为300多.更换ISL6237故障排除

帖子水分十足.没什么分量,无聊看看就行了!!

PS:另一款E46L开机掉电.据说是PQ18通病.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