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SE无时钟信号是不是桥的

楼主(2013-12-16):
今天收了一个华硕M4N78SE板。测主板电源对地无短路。上电CPU电压也正常。桥供电也正常。不跑码。测量PCIA15脚无时钟。待机时时钟PCIA15脚2.3V 一开机就没有电。桥供电正常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补充一下测桥的晶振都有波形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发出PG信号啦

网友:
谢了。我测一下

网友:
PCI A15脚是复位,B16脚才是时钟

网友:
A15是PCI复位  PCI时钟是B16

网友:
写错了。就是b16。

网友:
不好意思

网友:
芯片PG信号正常。CPU 内存。桥电压都正常。PCI B16时钟脚无电压。

网友:
量全板供电,查HT_VLD,就是那总线供电好信号

网友:
谢了。我在测一下。

网友:
神马情况

网友:
测一下内存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