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显卡 上机后不通电

楼主(2013-12-16):
昂达9600GS0显卡  不接外接电源上机风扇全部可以转,但无显示。接上电源后开机无反应,所有风扇都不转,请问维修的修哪边????

网友:
场效应管坏没有

网友:
显卡短路了,查场效应管

网友:
恩,多谢指点。

网友:
你什么都不会么??这 是最基本的上电保护问题啊!大家都不要告诉他!!!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没得修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