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主板通电后所有的风扇全部工作,但不开机。

楼主(2013-12-16):
华硕G41主板通电后所有的风扇全部工作,但不开机。  但是按开机还是正常可以进系统的。   不是系统问题,就是主板,与电源、内存、CPU等无关,单纯的主板问题     。
  请问是主板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做看高人回答··

网友:
楼主也太外行了吧,貌似不是搞维修的偶,什么都没有,连最基本的供电你应该都不知道!

网友:
就是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楼主啊笔记本加电风扇就可能会转的

网友:
诊断卡会用吗?

网友:
测下各供电正常与否。华硕的板时钟芯片加焊加焊  如果时钟芯片加焊没用,就把北桥也加焊下看看

网友:
是台式机吧,大哥!!!

网友:
是台式机吧

网友:
现在的下载分越来越难赚了,坑爹啊

网友:
没遇到过,看高手回答

网友(2015-02-02):
换板OK  G41太老了

网友:
开不开机,但是能进系统
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