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两个芯片能代换吗?

楼主(2013-12-16):
左面为 p07d03lv 右面是SP8K3。大家帮帮看看能互换吗 p07d03lv损坏南桥3VSB电压一直在1V以下跳变。

网友:
应该可以吧,内部都是两个N沟道

网友:
右边这个多了2个稳压二极管 试试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啊。不行再拆,还用问啊,真是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 多两个稳压二极管而已

网友:
从内部结构来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互换的,我经常这么干的,没问题。维修要胆大心细!以前修电脑显示器的时候,我行输出都敢飞线代换,没出过娄子

网友:
看结构可以呢      换了再说吧